请教高手,关于DALRC F405 AIO飞控加装气压计的问题

楼主(2019-03-17):
为了折腾,DALRC F405 AIO上本来没有气压计,想着加个气压计玩儿下,家里还有个SPF3普通版的飞控,也想一并装上试试。
淘的是BMP280的气压计,才几块钱。用了其中的4个接口,VCC,GND, SCL,SDA,电压取的3.3V。结果BF下怎么都认不出来。于是我把BF换成了iNAV,硬件上什么都没有动,就识别出来气压计了,而且可以正常工作,但是inav不会用,于是还是刷回到BF,依然不识别。但是这样可以确定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的另一块BMP280装在了SPF3上的I2C接口,正好4根线,一次识别而且工作正常。这比买豪华版F3可省多了。
又回到F405上,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结果。在CLI里get,压根儿就没有发现任何关于baro的值。I2C的错误为0,。
CLI里显示的是:

# get baro
###ERROR: INVALID NAME###
请教高手,为啥在BF里连baro的值都get不到?难道是源码上就出问题了么?要怎么解决呢?
固件版本为最新的3.5.7

网友A:
BF是所有上位机里面支持设备最少的,因为人家专注于穿越机,穿越机基本上有个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留够了,想要支持可以把固件里面关于外设支持的部分用inav对应的固件替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是所有上位机里面支持设备最少的,因为人家专注于穿越机,穿越机基本上有个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留够了,想要 ...

那是不是要重新编译hex文件?这个估计就很难了。而且我的F3飞控装上去气压计就出来了,难道硬件支持还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重新编译hex文件?这个估计就很难了。而且我的F3飞控装上去气压计就出来了,难道硬件支持还不 ...

编译干嘛,找个文档比对器,把两个HEX文件改成TXT之后做对比,很快就对出来了。

网友:
嗯,bf的i2c比较蛋疼,重新最在f3有刷控上加个5611气压计,bf好像只认bmp280,重新编译加入5611驱动都不行,换inav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干嘛,找个文档比对器,把两个HEX文件改成TXT之后做对比,很快就对出来了。 ...

这么神奇,你是说把inav和bf的hex做比对,然后把相关的内容加到bf的固件里就行了?hex是文本格式的啊,回去一定要试试看

网友(2019-06-05):
.请问楼主给飞控加气压计成功了吗?

网友B:
我想知道大力的这块飞控支持12C嘛,我想刷inav,GPS罗盘占用了sdc/scl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共用呀

楼主(2019-07-15):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大力的这块飞控支持12C嘛,我想刷inav,GPS罗盘占用了sdc/scl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共用呀 ...

已测试成功,GPS加气压计,并连I2C,老固件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测试成功,GPS加气压计,并连I2C,老固件会有问题

据说inav2.0.0固件比较稳定

网友C(2019-09-13):
我的大力F405   想装远航机   GPS和气压计模块可以另计吗

网友D(2019-12-04):
老哥我是f4接bmp280但是为啥没显示啊

楼主(2020-01-20):
引用 网友D:
老哥我是f4接bmp280但是为啥没显示啊

F4应该自带气压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大力F405   想装远航机   GPS和气压计模块可以另计吗

可以,我现在的大力F405 AIO就是远航机,gps和气压计都是另外加的

网友(2020-06-01):
老哥你可以搜一搜,TB上有那种支持串口的气压计,25块,然后就好解决了,找个空闲的uart直接怼,那种几块钱的IIC接口的的确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