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一个软件是专门下载各类飞控固件的,有哪位知道是什么软件吗

楼主(2019-03-17):
之前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一个软件是专门下载各类飞控固件的,有哪位知道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
zadig吗?可以安装飞控的驱动软件,在刷固件的时候比较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哪听说的?道听途说????

你这厮,看你到处怼人,那都有你

网友:
真有这种软件吗?那下载固件应方便了,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怼你怎么了?你这脑残问题别人还懒得回你呢。呵呵

没得说没得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怼你怎么了?你这脑残问题别人还懒得回你呢。呵呵

懒得回瞎bb干什么

网友:
大疆的有,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懒得回瞎bb干什么

他这种人就是傻逼,自以为多玩了几天航模,多知道点就瞎得瑟,不是什么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