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dbi全向增益天线有用吗?

楼主(2019-03-17):
按到控上有用吗?有谁换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吧

没有增强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增强效果吗?

看你接收机能支持那么大的不,小心功率互相反伤

网友:
应该没什么用

网友:
还不如买个信号放大器装在摇控上

网友B:
增益越大,面积越小,很容易超出辐射范围而导致失控。

网友:
db越大,增益越扁平
天线顶部和底部盲区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越大,面积越小,很容易超出辐射范围而导致失控。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
没有,,还把我原装遥控改坏了,我估计功率不够

网友:
没用,假的

网友:
效果很好,尤其是加个功放再用这个更好,就是太大碍事。我无线网卡用这个两千米连接都很稳定。

网友:
负载不匹配,就像小电机配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