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磁罗盘是不是废了

楼主(2019-03-17):
(图片)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到空宽地方看一下,或重新校正,我上次APM飞控调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

校准的时候没反应

网友B:
你是用的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

内罗盘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内置罗盘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
看下罗盘线有没有接触良的,

网友:
这是罗盘没开或没有的情况

网友:
内罗盘很多都会出这个问题,干扰造成的,建议改外罗盘。

网友:
我用的外置罗盘吗为什么校对后,方向总是有两个差的太多呢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磁罗盘还是报故障,无法校准,但有反应方向不对

网友(2019-08-04):
楼主好厉害,学到知识了,好详细,赞一个,以后就跟着你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