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现在有哪种针对穿越机的飞控可以记录飞行轨迹,可以支持返航的飞控吗

楼主(2019-03-17):
有哪种针对穿越机的飞控可以记录飞行轨迹,可以支持返航的飞控吗????

网友:
最近论坛比较获得inav固件,或者还可以用f4的飞控刷apm固件,不过这种穿越机一般轴距都比较大,要装gps什么的。

网友:
穿越机是针对玩法命名的,你要说用穿越机的机架来玩远航,直接装远航用的飞控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