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上安装GPS和光流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9-03-18):
没装过四轴,飞控安装了gps.如何设置定位的按键的,安装光流定位又是如何设置光流定位,飞控连接电脑通过软件设置按键?还是自动就定位了????

网友:
没装过。不懂帮顶

网友(2019-05-07):
不是,而是要进apm里面设置,光流用的人很少。我是装了两个超声波,可是厂家升级后没有程序,导致没办法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