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点焊机 教程

楼主(2019-03-18):
首先放上原作者的链接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DIY-Arduino-Battery-Spot-Welder/
资料获取
https://github.com/KaeptnBalu/Arduino_Spot_Welder_V2
打好pcb板配好件就可以开始了

第一部分填充pcb
从mos板开始
需要8个IRFB7430
4个5kw的tvs二极管
8p排母一个2p排母两个
追求美观的话可以用铝件或者紫铜件作为链接
我计划是焊线,可以烙铁功率不够 丑的一批

楼主(2019-05-15):
引用 网友A:
老哥,板子还有吗?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

网友A(2019-05-14):
老哥,板子还有吗?

楼主:
用3s 100c 1600mha也能点焊

楼主(2019-04-06):
贴片靠不住啊,换了更粗的线更高的电流。贴片tvs全炸了,只能上大家伙了

楼主:
还剩余一套散件一套焊接好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散件你自己焊,也可以我给焊好了

我自己焊,怎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怎样卖?

可以散件你自己焊,也可以我给焊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续
测试
ec5插头10awg线

成品怎样卖?

楼主:
焊电池0.15的镍片不建议开20毫秒以上

楼主:
arduino板
焊接贴片时可以用助焊膏来固定贴片元件,在用棉签蘸着焊膏粘起元件放在焊盘上,然后上锡,元件会被自动拉到正确位置。电阻,电容没有极性,需要注意二极管的正负

楼主:
装mos驱动时缺口方向要对准arduino板
然后就是装arduino和oled屏

楼主:
开始刷写程序,
先将arduino链接好电脑
将端口设置正确
驱动会自动装好

楼主:
然后需要装两个库文件

楼主:
在库管理中搜
Adafruit_GFX”和“Adafruit_SSD1306

楼主:
安装好最新的库后
原教程中的修改是不需要的

需要的只是修改一下oled驱动中的高度
也就是图中红线这行
把他启用就ok

楼主:
然后就开始编译并下载程序

楼主:
会有点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但并没有影响
下载好后
开始运行会提示电量低

楼主:
然后是焊线的选择
我用xt60和12号线简单测试了一下
在40w功率下焊接0.15镍片已经很牢固,但发热严重,一次焊接xt60头和线已经开始严重发热

楼主:
我的建议是用7号线加ec8插头
点焊笔光买焊笔和焊针就可以了,25方的线太粗不适用

楼主:
图中电池是3s2p 单体10000毫安的电池由于线材问题没办法做高功率测试,

楼主:
更详细的可以参照原贴。
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减少一下误区
需要注意就是oled驱动库文件并不需要像原贴中修改。
只需要把我们使用的128*64这个屏幕尺寸启用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r1150ohm电阻是不正确的阻值太小进行焊接直接会烧。穿可以用3.3k电阻替换

楼主:
对了,我这里还富裕10套板子和除了功率管所有的元件。有需要的可以私信我。我得回回血 做其他的事情

网友C:
楼主,板子怎么卖?我想来一套,省的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板子怎么卖?我想来一套,省的打了

单板子?

网友:
可以、不错,就是复杂了点。用铅酸蓄电池加定时器简单得多。

网友D:
真可以,楼主能给我板子么,垂涎已久。

网友:
闲鱼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板子?

嗯,卖成品???

网友:
楼主,放上你的咸鱼链接

网友E:
很有兴趣,请问楼主多余材料能否出一套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可以,楼主能给我板子么,垂涎已久。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兴趣,请问楼主多余材料能否出一套给我

有的

网友:
真可以,楼主能给我板子么,垂涎已久

网友E:
怎样交易呢?都有些什么?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交易呢?都有些什么?

pcb和原件
arduino和oled屏

楼主:
后续
测试
ec5插头10awg线
最大电流688.4a
焊接5次焊笔和插头开始有温度
微热

楼主:
还有三套套件和几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