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各位大佬,如何做一个两路pwm切换器

楼主(2019-03-18):
求助。如图所示,打一下通道3(开关通道)来触发切换器使得通道1控制舵机2,通道2控制舵机1。再打一下通道3则正常输出,通道1控制舵机1,通道2控制舵机2。  这样的一个切换器从硬件到软件需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呢?

网友:
你可以试试mos管看行不行

网友A:
这个小功能用arduino  pro  mini很好实现

网友:
用单片机搞一个很容易的

网友B:
为什么不从遥控器端交换12通呢?

网友C:
opentx就可以实现

网友:
15f104刷开关固件+4066

网友D:
原理图自己在论坛找找,4066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功能用arduino  pro  mini很好实现

谢谢,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从遥控器端交换12通呢?

我想要一键切换,遥控器不会设置……at9s和萝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tx就可以实现

Opentx 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自己在论坛找找,4066百度一下

感谢,感觉这个方案应该可以实现,我去看看萝莉大佬的教程

网友D:
意思是要做双接受机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要做双接受机切换?

双舵机

网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程序用萝莉的开关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舵机

卧槽,牛逼,大佬喝茶。

网友:
这个在遥控器里设置混控就可以了吧

网友:
乐迪的逻辑开关能实现

网友:
剪短线重接各位大佬,如何做一个两路pwm切换器 舵机,16口kvm切换器,切换器是什么 作者:dwdwdwdd 3025 各位大佬,如何做一个两路pwm切换器 舵机,16口kvm切换器,切换器是什么 作者:dwdwdwdd 9207 各位大佬,如何做一个两路pwm切换器 舵机,16口kvm切换器,切换器是什么 作者:dwdwdwdd 3403
开玩笑的
其实各种基础的mcu都可以
15f104、tiny13这种8脚的就可以
纯元件搭电路可以试试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