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史上重量最轻,最容易自制的固定翼飞控.MWC?

楼主(2019-03-18):
最近对固定翼飞控比较着迷,但是由于囊中羞涩,再加上对重量有很苛刻的要求,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问题。

从WMC到APM ,再到F3 NAZE   F4   CC3D眼都看花了,至今不得要领,希望各位能援手一二。

网友:
u2sg傻瓜飞控你值得拥有。rtw早就人去楼空了,这玩意没多少人用了。重量轻,就去选u2x飞控,只有手指大小。

网友:
15块的f3够用

楼主:
某宝上没找到啊,哪家店啊?

网友A:
15无f3多好,自制毛线

网友:
有一个NAZE32带气压计和罗盘的闲置飞控,可以考虑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无f3多好,自制毛线

哪里有15元的F3啊,跪求。

网友:
没有下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