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遥控车灯控

楼主(2019-03-19):
前段时间给小朋友搞了个727,就写了个灯控代码

1、5v供电可以焊7805 也可以接降压模块 建议用97.5%效率的固定5v输出,上次用可调降压模块,烧掉了接收机,,,,
2、开关是管地极,主要是接了 BB响,3s电池关正极还会亮,干脆地加开关
3、大灯可以用5个1w的灯珠并联,很爽很亮, 遥控器 左左右右 打开/关闭大灯
4、接入油门和方向通道,单片机会读取pwm,左灯右灯亮,3秒变闪,     后退的话,左右灯常亮,3秒变闪
5、风扇接入3s的,油门有操作开始转,油门无操作5分钟后停止风扇
6、BEEP嗡鸣,油门无操作5分钟后提醒一次关电
7、单片机 stc 15w408as
8、R10 R11 可以短接也可以接入200/500欧姆的电阻,防止电流冲击芯片io
9、如果   用三极管, R1-R5可以用470欧       如果用低压导通MOS 3416 2302等等,R1-R5可以用1k

附件hex和pcb。

楼主:
遥控车灯控 电池,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kelvinwonggz2 8447      图片小了,补上

网友:
哇。都用贴片。来个成品看看呢

网友:
小朋友们玩起来

网友:
什么功效来个视频看

网友:
程序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2019-09-02):
这个是不是得配合环奇727的遥控器才能这样操作?

网友:
好东西,下来改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