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UP主的富斯i6用R9M高频头

楼主(2019-03-19):
理论上只要是ppm信号输出都可以接高频头增程

网友:
直接把2.4g模块吹下来焊个大功率的不就行了

网友:
不愧为一代神控

网友:
不仅可以加十一通道,还可以用r9m高频头,还可以通过教练口接收ppm信号

网友A:
r9m高频只要有ppm信号都可以,只是有些控ppm模式就不能设置失控保护,比如天地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9m高频只要有ppm信号都可以,只是有些控ppm模式就不能设置失控保护,比如天地飞

请问华科尔d10能用R9m吗?接收机转发要是能用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华科尔d10能用R9m吗?接收机转发要是能用也不错。

可以用,基本支持全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基本支持全部功能

感谢!可以运航了。

网友:
牛人啊!我这考虑了再三还是买的成品机

网友(2019-05-05):
怎么完成对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