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飞控,铂金30A电调,怠速电机不转

楼主(2019-03-21):
之前买的4个铂金30A电调,apm电机怠速数据默认70情况下,解锁不转,推油门开始转。后来因为操作失误烧了一个,然后在网上淘了个二手铂金30A装上,油门校准后解锁,发现这个二手的怠速转了,原机上的其他3个没转,所以我想应该是电调设置的问题。请教大神,好盈铂金30A的电调应该怎么设置怠速旋转?

网友:
顶一个apm2.8飞控,铂金30A电调,怠速电机不转 飞控,电调,电机,APM 作者:wyd1996 12 apm2.8飞控,铂金30A电调,怠速电机不转 飞控,电调,电机,APM 作者:wyd1996 9768 apm2.8飞控,铂金30A电调,怠速电机不转 飞控,电调,电机,APM 作者:wyd1996 1741

网友:
是不是油门行程没矫正

网友:
用飞控校准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