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飞控-连接调参软件电脑黑屏

楼主(2019-03-21):
谁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
电脑问题,没毛病

网友:
到主板上USB2.0试一下

楼主:
有刷F3飞控,没有问题,无刷飞控,用几款调参软件,连接直接黑屏。

网友:
换电脑试试

网友:
飞控USB接头短路了,或者连接线中有短路情况,小心烧了USB接口或主板。我的笔记本USB口就是这么挂掉的

网友:
找个万用表测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目测飞控有毒

网友:
5v与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