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GPS M8N SE100型号求助!

楼主(2019-03-21):
我的gps搜不到星,灯不亮,是不是可以判定它坏了?

网友:
估计线断了吧,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一共6根线,很好弄

网友:
我也有同樣情況 我用萬用錶檢查接口 發現gps接口的vcc沒有電源輸出 所以我把gps接口的vcc跟Telem接口的vcc焊通  之後就能工作了。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GPS的连接线是否有松动,
除了GPS连接飞控的端口要检查,GPS主板和线的插口处也要检查。
如果线连接正常,指示灯还是不亮,您可以选择返厂维修。
如果需要返厂维修或者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QQ:2850416977 285397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