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型水星

楼主(2019-03-21):
这是用D板做的小水星,翼展400MM,微型DSM2接收板,2克舵机3个,2S 300MAN电池 起飞重量70克。

网友A:
楼主我也准备学这个,刚开始要怎么练啊,能分享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准备学这个,刚开始要怎么练啊,能分享下经验吗

说真的,本人技术真的是很菜的,练3D的大神都会笑话我,在这里纯是凑热闹,其实我做飞机的兴趣多过飞飞机。所以做了一大堆飞机。至于怎么练,我认为要多练模拟器,模拟器里边都有各种动作的教程。其次要有一架做工好,要轻但又刚性好的3D 机。剩下来的就是不停的练不停的炸,不停的练,,,,,,,,,,,,,,.。

楼主:
这JJ很简单一眼就看完了,我认为关键是第2张图片那样,各个角度要准确加强要到位,要做到飞机要轻刚要好。

网友:
场地不错!小机很灵敏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

楼主:
你是要的话要等几天,我要把纸上的图纸拿去扫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要的话要等几天,我要把纸上的图纸拿去扫描才行。

好的,等你

楼主:
不知何故图纸传不上来,你把邮箱号码发上来。我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何故图纸传不上来,你把邮箱号码发上来。我发到你的邮箱。

1508265049@qq.com谢谢楼主

楼主:
邮件已发。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件已发。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好的谢谢您

网友B(2019-04-29):
d板是什么板?雪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板是什么板?雪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不到啊,有链接吗

楼主:
淘宝上大把啊。你搜  Depron板。

网友C(2019-07-05):
你好,我也非常喜欢做小型飞机,麻烦也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41998905@qq.com

楼主:
图纸在这里
此图是我手工画的,隼孔请按板材的实际厚度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非常喜欢做小型飞机,麻烦也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41998905@qq.com

图纸在25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在25楼。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纸在25楼。

忘了问你用的电机多大,KV多少,配什么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问你用的电机多大,KV多少,配什么桨,谢谢

电机是 “群汐”大约150克拉力的小马达,型号忘了‘马达上没有印’小马达的KV值就不管了,小马达通常KV值都比较高,也没什么可挑的余地。我这里配5寸浆。不过这种马达好像不生产了,你可以用  新西达1504  试试,这马达好找。还有KV值有选的话尽量买低一点的。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也做了一个,但副翼在中立点不停的左右振动,是什么原因,您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也做了一个,但副翼在中立点不停的左右振动,是什么原因,您遇到过吗?

‘’但副翼在中立点不停的左右振动‘,接收板带陀螺仪的吗?如带陀螺仪的。正常的情况如下;1 ,对频通电后要马上将机子平放在地上,待机子响过两回后(不是两声)第1回是对频,第2回是水平校正。 2;在这时如油门不动,陀螺仪的感度补偿是不会动的,油门一动陀螺仪的感度补偿就会动,这时将机子往左边倾斜左付翼就就会往上翘(右付翼相反),将机头往上翘升降舵就向下。将机头向左摆方向舵就会向右摆。平时正常拿着机子由于手是动的加上不水平所以机子的会舵面会乱动的。很重要一点,这接收板只能零件一面向上正装否则陀螺仪的感度补常方向是不正确的。

楼主:
纠正一下。上面说到的陀螺仪感度补偿的问题,有关付翼补偿一点应该是,这时将机子往左边倾斜左付翼就就会往下翘(右付翼相反)。

网友E(2019-09-07):
有双发差速的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双发差速的图纸么

不好意思,手头上没有。其实你买一架手抛机改一下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