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BF软件的接收机栏怎么是空白的啊?请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9-03-22):
BF软件的接收机栏怎么是空白的啊?请各路大神指点

BF软件的接收机栏怎么是空白的啊?请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明显就是接收机的选项没选好,SBUS,PPM,PWM你要选了才能连接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接收机的选项没选好,SBUS,PPM,PWM你要选了才能连接上嘛

接收机没选对的话,不应该是空白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没选对的话,不应该是空白的吧。

没选对,所以才没输入。用什么接收,哪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选对,所以才没输入。用什么接收,哪的接口

富斯的A8S.选U2的接口

网友:
应该是没选吧?我的f4选了ppm,什么都不插,每个条还是会有一点

网友:
顶!顶!顶!这个目录太方便了,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