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乐迪at10控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9-03-22):
求助 乐迪AT10控加R12DS接收器大约遥控距离 听说飞高了容易失控 是不是真的? 多谢多谢

网友A:
觉得在天上肯定比在地上信号好,拆桨放地上试试距离。天线被机身挡住的话也会影响信号。新人不懂,可以当我在瞎说

网友B:
一般郊区都可以飞2公里,所有遥控飞远飞高都容易失控,买扶他爸飞2公里也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在天上肯定比在地上信号好,拆桨放地上试试距离。天线被机身挡住的话也会影响信号。新人不懂,可以当我 ...

多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郊区都可以飞2公里,所有遥控飞远飞高都容易失控,买扶他爸飞2公里也失控

多谢解惑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AT10II 配合R12DS 遥控距离可达4KM。
只要设备运行正常,没有故障或天线破损等情况,可控范围内是不会失控的,

网友(2019-08-21):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