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遥控升级固件数据线哪里买

楼主(2019-03-23):
模拟器线能用吗?

网友:
你在官方旗舰店问售后,实在没有,可以试试串口线富斯的可以用cp2102串口线,乐迪应该也可以

网友:
买4条公对母的杜邦线和一个CH340下载器,加起来5块钱不到

网友:
升级固件用手机数据线的

网友:
乐迪控官网有升级固件教程

网友:
这个端口不是固件升级端口,应该在底部有个usb端口,你这个是模拟端口。

网友:
乐迪升级不是在下面有USB口吗?

网友:
乐迪不是usb吗

网友:
这个是连模拟器的吧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不知道您使用的遥控器型号是什么
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遥控器都是带USB接口的,普通的安卓手机数据线即可。
如果您的遥控器是老款没有USB接口的AT10,可以选择返厂升级固件
您图上的这个模拟器接口是不能用来升级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