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

楼主(2019-03-23):
控和xm+接收机对不上频,求解
接收机按住对频键,红灯绿灯常亮,打开遥控按brind键,搜不到频
接收机发烫,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看一下,在brind上面有一个菜单是选择接收机型号的,可能是没有选对接收机型号,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在brind上面有一个菜单是选择接收机型号的,可能是没有选对接收机型号,你看看

是这样的,上个星期玩还好好的,前几天我去把控壳拿去做水转印壳,然后回来装上之后,发现对不上频的,控之前换的可拆卸天线,拧掉天线后会提示遥控器天线有异常,现在拧掉也不提示了

网友:
对不上频很麻烦啊

网友:
先打开遥控对频,然后按住接收机对频键,等待红灯绿灯常亮,接着关闭遥控对频,松开接收机对频,拔掉接收机电源,重新通电就可以了。

网友:
遥控模式为d16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