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9-03-23):
最近开始接触飞控,买了个pixhawk。然后因为用数据线调参不方便,所以上网买了个数传模块,工业级的。还买了一个3.3v的压降模块
结果接好线,上电之后,刚开始几分钟很正常,结果飞机端的灯亮了一会就不亮了,电路板严重发热,烫手。
圈起来的地方发热严重
赶紧联系淘宝客服返厂维修,返修回来后插上电,地面端的指示灯干脆不亮了,
后来想了想,可能返厂后恢复了默认,因为周围有人用一样的数传,怕串通讯通道,之前买来后就改了,改回去结果也不行,地面端还是不亮,然后有了前车之鉴,赶紧摸了摸飞机端,超级烫手,不过不像之前那样灯直接不亮了,现在都不敢接电了,怕又烧了,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位大神能帮帮我啊!

网友A:
电压匹配吗

网友B:
工业级一两瓦,不烫才怪呢

网友C:
你这个降压模块电压稳吗?我怀疑电压漂移过大,加上滤波不好造成干扰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匹配吗

应该匹配,地面端我用的是4S电池供电,电压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级一两瓦,不烫才怪呢

关键是超级烫手,受不了那种

网友:
。。。有3dr不用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级一两瓦,不烫才怪呢

但是我朋友他们的跟我一样的,也没我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降压模块电压稳吗?我怀疑电压漂移过大,加上滤波不好造成干扰都有可能。

好的,我看看,谢谢大佬

网友:
降压模块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匹配,地面端我用的是4S电池供电,电压应该行

一般就是十二伏和五伏吧

网友:
返厂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