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纸飞机

楼主(2019-03-24):
问问各位大佬,纸飞机和苏27哪个简单,我实在看不下去我的苏27再坏了

网友:
这两个都只有副翼控制,属于一个级别,难度也一样。

网友:
飞天行者去

网友:
当初炸坏四架
飞丢一架才入门苏27的路过.

网友:
纸飞机简单,就4块三角形kt板拼起来,5分钟就能切好粘好,su27形状就复杂了,还得对着图纸慢慢切

网友A:
卖飞机啦,1.2米,1.6米,2.2米飞翼,330起

网友B:
这个好操纵,还耐摔,还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操纵,还耐摔,还便宜

主要是得自己改啊,对新手不好,我还是推荐冲浪者,魔鬼什么的,扳机容易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飞机啦,1.2米,1.6米,2.2米飞翼,330起

有链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得自己改啊,对新手不好,我还是推荐冲浪者,魔鬼什么的,扳机容易失速

挺好飞的,主要是太耐摔了

网友:
纸飞机一米翼展好飞

网友:
当然纸飞机好飞便宜赖炸

网友:
还是苏27好飞,纸飞机不抗风,我的纸飞机于一周前刮丢了,苏27  5级风还能飞

网友:
这款飞机我都有,纸飞机更好飞一些,速度慢、机身的V形结构具有一定的自身稳定性;SU27更快一些,一次转弯减油门直接失速;纸飞机机头最容易坏,一定把电池固定好,一次炸机电池变形,而SU27电池的固定方式不容易使其损坏。

网友:
我的经验,最好从纸飞机入门航模,耐炸,翼载荷小,可低空慢速飞以训练飞行手感。

网友:
苏27好飞,我去年练了差不多3-4个月一直没练好后来自己用kT板做了一架双发固定翼飞机,飞的还可以,后来一直钻心双发,做到现在的1.9米翼展1.3米机长的大飞机,不过后来到去年腊月底又卖了一架苏27,主要是不太会就飞高一点,有纠正操作的余地时间。

网友:
入门肯定纸飞机好过苏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