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3-24):
这两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飞行模式,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失控保护

就在面前悬停,还失控保护。pix真不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面前悬停,还失控保护。pix真不省心

它提示你是电池电压,应当说是故障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面前悬停,还失控保护。pix真不省心

你是不是设置了短失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