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知道无刷电机如何更换钢轴的吗

楼主(2019-03-24):
拆了一个穿越机的小无刷,想把中间的钢轴换一个更长的,现在电机拆开了,轴取不下来

网友A:
以前那种机米螺丝锁止的拧下螺丝就可以了,但现在好多电机轴和转子都是过盈配合,根本拆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那种机米螺丝锁止的拧下螺丝就可以了,但现在好多电机轴和转子都是过盈配合,根本拆不下来的。 ...

我也感觉是过盈配合

网友B:
没图像没真像,难说。你就按前楼说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像没真像,难说。你就按前楼说的试下

网友:
好模糊啊!看不清,你看看电机轴与外转子接触的地方有没有小螺丝,实在不行就拿东西顶着敲下来

网友:
把转子固定住,然后敲击一下钢轴试试看,如果能够敲动,那就是过盈配合,直接敲下来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 固定外转子 然后敲或者拉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过盈配合

过盈配合的即使能拆下来,再装回去也有松动的隐患了,慎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