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2.6怎么了

楼主(2019-03-25):
为什么我的apm机头方向和遥控器方向不一致啊!各种校对都没有问题啊!gps方向也是对的,自稳模式起飞,方向不对,好好的一个机架摔了个稀巴烂,怎么办啊

网友:
Apm需要遥控器配合,换句话说,方向不对只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反向就可以

网友A:
摇控器,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控器,通道反了

不是反向的问题

网友:
先拿在手里自稳模式轻推油门感受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