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教,萝丽8通接收机A10版

楼主(2019-03-25):
请教,萝丽8通接收机A10版,电压回传有1S、2S、3S三个端口,不知如何和动力电连接,有没有知道的讲一下。谢谢!6通的电压回传正常。

网友:
你那是别人另加的,原版只有一个端口

楼主:
论坛里的模友们做了这么多的遥控,应该有高手能解答。请知道的模友指导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还请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2019-11-16):
你好楼主,跪求8通道接收机接线图,能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2020-02-14):
8通道接收机接线图有吗?固件也能发一下吗?

网友:
原版的只有一个电压回传接口,你的接口这么多估计是别人修改的

网友(2020-03-17):
应该只有一个接点接电池正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09):
求固件,求电路图,要以证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