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舵机如何改三线呢?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3-26):
查了很多资料,知道了五根线有三根接电位器还有两根接电机,但是如何去控制舵机转角还是令人头大,不思其解。希望大神来指导指导

网友A:
加舵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舵机板

就是舵机板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设计,比赛不能用现成的

网友B:
拆舵机板IC,自己画个板焊上去

网友C:
准确说,你那个叫步进电机。你查一下步进电机接线图就知道改怎么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确说,你那个叫步进电机。你查一下步进电机接线图就知道改怎么接了

好像不是步进电机,五根线不是从电机内部引出的,只是通过电位器那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电机的转动,构成了一个闭环体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舵机板IC,自己画个板焊上去

那个舵机板太小了,看不懂布线情况,仿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舵机板太小了,看不懂布线情况,仿不出

舵机板上面没几个元件,主要就是解调IC,电位器,电机驱动,其它不是电阻就是电容。电位器就一根信号线连接IC,其它是正负极。电机驱动两根线连接IC控制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