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不能自检

楼主(2019-03-26):
请教论坛大咖,我的飞控接电池,用电调BEC供电,不能自检,红灯不亮是什么原因,接usb是可以自检的

网友A:
JP1那有一个跳帽你插上没,用电调供电要插上跳帽

楼主:
插上的,输入接口,接收机接口插电调都可以自检通过的。输出端口应该是有供电的,不然gps和接收机的灯应该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P1那有一个跳帽你插上没,用电调供电要插上跳帽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楼主的跳线帽是跳上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