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烧机

楼主(2019-03-26):
刚买的穿越机刚组装,组装过程以及地面站测试都没问题。
可是起飞电调就烧了这是怎么回事?两台都烧了同一个!

网友A:
不够详细啊,但是还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详细啊,但是还要谢谢

谢谢啥

楼主:
求大神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够详细啊,但是还要谢谢

这尼玛水的

网友:
没这么巧吧

网友:
电调多少A的都没写,电池多少S?电调耐压多少?你要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