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真是麻烦不断啊!!求助!!求助!!!

楼主(2019-03-26):
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
往前推摇杆,1/4号电机转速快,所以往左飞

往后推摇杆,2/3电机快,所以往右飞

往右推摇杆,1/2电机快,我也不知道咋飞

往左推摇杆,1/3快,所以往后飞

总结,方向全乱了,到底是哪个的毛病呢?我的机架都摔报废了

网友A:
遥控器和电调油门校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和电调油门校准没

都校对了,还有gps

网友:
这个要在起飞后,看日志才准确

网友:
飞起来就一样了

网友:
校准好了,就能解锁,能解锁就能飞,除非电机顺序或者螺旋桨方向错了,不然不会飞不起来,在地面上没有螺旋桨,飞机无法纠正姿态,自然一边的电机会越来越快,拿出去试飞了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重新刷下固件试试

网友:
校正一下加速度计试试,是不是没在水平面上校准

网友:
要上螺旋桨试飞才知道的

网友:
问题一,建议校准油门。
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你遥控和飞控的通道没有对应连接的问题啊,校准遥控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2020-02-04):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四个电机输出PWM值不同,前后左右乱翻,换了好多固件,再怎么校准也没有用,砸了两千了,还飞不起来,郁闷ớ ₃ờ

楼主:
问题解决,由于是新手,对apm还不太会,现在弄好了,问题出在接线上面,接收机一二通道应该换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