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电包问题

楼主(2019-03-26):
论坛大佬发的有点看不懂
本人就想组个外场电源
常充4s   1500的锂电池,听说铁锂的比较好,我看某鱼同城卖的也比较多好自提,大佬推荐一个配置,充10块左右就可以
重谢!
重谢!
重谢

网友:
a123 4s 20ah

网友:
铁锂电池就行。4-6S,看你的充电器支持的电压

网友A:
1500mah*10块,考虑效率要20000mah电包,6s的A123  20AH铁锂电池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mah*10块,考虑效率要20000mah电包,6s的A123  20AH铁锂电池适合你。

Q6充电器,用4s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6充电器,用4s可以吗?

你喜欢就好

网友:
最近我也弄了个电包,给你看看你不结构。20ah,4串2并,32650锂铁电池,不过据说这个某宝买的容量只有10ah,因为这类锂铁电池单颗只有5000-6500mah。我自己做了根充电线和用香蕉头的放电线,用b6或其他航模类充电器都可以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