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锂电池

楼主(2019-03-26):
雪花屏的电池淘宝有没有买的,没看到卖的。2s的只有平衡头那种

网友:
可以自己焊一个

网友:
看来你是纯新手!自己焊一个

网友:
用旧手机电池就行了

网友:
用淘汰下来的电池啊

网友:
随便找个航模电池就行,把粗的主线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