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ix飞控无输出

楼主(2019-03-27):
新买的pixhawk飞控,电调接到main out 1-4,上电后电调一直在滴滴滴的响,就和电调信号线没接情况一样,解锁飞控以后在地面站里可以发现没有输出,无论怎么校准都没有输出,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校正油门行程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调接接收机肯定会转,电调油门校准,飞控重新换一个版本固件,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接收机肯定会转,电调油门校准,飞控重新换一个版本固件,在试试。 ...

老哥,能给我个下固件的网站么?

网友:
新固件刷完后需要选飞机类型和电调类型,然后才有正常的输出信号

楼主:
问题已解决#(哈哈)#(哈哈)用qgc地面站重新刷固件就好了#(呵呵)#(呵呵)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给我个下固件的网站么?

搜乐迪的地面站,现在用乐迪的,或者你加乐迪的QQ群,群文件你们有。我现在不上QQL没办法给你群好,你搜一下就有

网友:
要按一下解锁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