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流计12S显示不正常之改装-清男

楼主(2019-03-27):
发个技术贴
给后面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一个帮助

问题:
我有一个PIX电流计,用在6S(含)以下的电池时
电压显示正常,一直使用,没在意
最近用到12S电池,发现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电压校准好之后
电压值不会随着用电而变化

举个例子:
电池电压是47V,我在地面站里把电压校准到47V,它也显示47V,正常
OK,我现在把电用掉一点,电池电压降到了45V,但飞控显示还是47V
我又用到了44V,它还是显示47V。

下面开始上图

从丝印中,我们得知这款电流计最大支持输入60V,也就是支持12S电压
最大支持90A电流,并带有5.3V 最大3A的BEC输出
看它输入端的电容,耐压也是63V的,那应该支持12S没错。

好,接到飞机上

电池电压47V,飞控显示33V,地面站也显示33V

因为之前是用在6S的,现在换了12S
需要重新校准过。

进入参数设置,找到调整电压的选项
如下图所示,显示系数为10.179

调整这个系数,就可以调整电压大小,系数越大,电压值就越高,反之越低
调到了15.85,上传到飞控

此时飞控显示电压47V,与万用表显示一致

好了,电压校准完成
放电过程中,发现电池电压已降至45V
然而飞控还是显示47V,动都不动,这它妈就尴尬了
如下图

又放到了44.8V,飞控还是显示47V

这不行啊

搜遍了网络论坛,也没有看到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
瞬间不知所措,也不知道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流计的问题。
我决定自己研究!如果实在研究不出,再买一个电流计,再不行再买一个飞控。

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是一个突破口,它使我成功的改装了电流计

我研究PIX飞控的电流计工作原理,得知电流计是把电池电压降压到几V后,送给飞控
由飞控一个叫ADC的检测脚来检测,而PIX飞控所用的芯片,这个ADC最高只能支持3.3V
再高就无法支持了。

专业的说,电流计是经过电阻串联分压的方式
把电池电压(2-12S)分压成一个3.3V以下的不断变化的电压送给飞控
飞控则根据这个电压的变化,经过换算后,还原出电池的真实电压,显示给我们看。
如果这个串联分压的电压高于3.3V,那么飞控给出的就是一个死电压
就像上面我说的那样,你校准好了47V,用到了42V,它还是显示47V
即使用到42V甚至36V的时候,这个分压的电压还是高于3.3V,所以无法正常实时显示。

正常情况下,12S充满电是50.4V,这个时候,分压电压应该是最高3.3V
然后随着使用不断耗电,会变成3.2V   3.1V  3.0V..........2.9V ......2.6V 等。

好,理论上是这样
我找到了电流计上的分压脚VOLTAGE,经过测量,果然电压是4.6V
它也会随着电池的使用耗电后变化,但就算我12S用到36V(严重低压)
它输出的分压还是高于3.3V,怪不得OSD上的电压没任何变动。

我又换了6S,测得这个电压是2.97V,低于3.3,所以能正常监测

好,问题找到了,对症下药,方能保证疗效。
专业技术问题,可能没这方面基础的朋友会看得一头雾水
我找到了串联分压的两个电阻

上电阻为13.43K,应该是15K的电阻

下电阻为1.492K,应该是1.5K的电阻

我们要改变这两个电阻其中一个的阻值
就可以改变ADC检测电压

经过计算,当输入电压为50.4V时(12S满电电压)
在下电阻不变的情况下,想要输出低于3.3V,那么上面那个电阻就要换成22K的阻值

我又算了一下,万一哪天我用高压电芯(4.35V)
那么12S充满电就是52.2V,得按这个来设计。

那我需要找一个阻值22K-26K之间的电阻,如果实在找不到
22-30k之间都行。

把家里的废旧电路板找翻了个遍,终于在一台机顶盒主板上找到了一个21.8K的电阻
把原装电阻用热风枪吹下来

换上了新电阻
重新校准电压后,开始放电测试
果然,飞控显示的电压随着耗电的减小而减小,跟万用表保持一致。

至此,完美支持12S的电流计改装完成!

网友:
呀,人才,好牛

网友:
清男出品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牛批

网友:
牛逼,不过非常少能用到12S电池,常用也就是3S和6S

网友:
这个操作太强了...学不来

网友:
前排围观大佬,牛逼。

网友:
太屌了,我等只能膜拜!!

网友:
太强了,够专业

网友:
你不光扯淡文章写的好(小说)。技术上也是个牛人。佩服,期待fpv之路继续更新

网友:
点赞必须滴!你给广大模友讲述了自己摸索出来的,具有探索和引导性的实践经验,摸友们可以借鉴。感谢

网友:
上了12S,这是要有大动作的前奏啊。静观第三波大作的到来。

网友:
顶清男大神教程帖,学习了

网友:
楼主果然牛人,膜拜!

网友:
码字辛苦了,还好我用不到6S以上

网友:
又学到一招,给大佬点个赞,乐于分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电阻分压法,改的漂亮,唯一副作用就是精度会下降

网友(2019-05-30):
看到小鹅了 上12S  ?

网友:
不睡觉了我的入口线舵落口

网友(2019-07-01):
请问大佬这个比例值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2020-01-25):
大佬能教教u22电流计的原理吗?

网友:
牛啊。这个都能找到。

网友(2020-02-27):
大哥拜托教教我做u22飞控的电流计

网友(2020-04-04):
卧槽  12s  又开始大动作了

网友:
哇哈哈哈,楼主好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