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迪遥控at9su22飞控失控保护

楼主(2019-03-27):
大神们 刚入手小胖子 u22飞控433增程 对这些是一点都不懂 还望指点

网友:
清男的FPV之路仔细点看一遍,就会了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帖子上提供的信息比较少
您是想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功能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进入基础菜单——失控保护功能设置。
具体的设置方法可以参考AT9S说明书。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下载说明书

网友:
进去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然后拨杆拨到返航模式,失控设置里面的数据会跳动,然后保存退出,试试关遥控器看看osd界面有没跳到返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