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楼主(2019-03-27):
天地飞7怎么把行程量调成1000。  1500。    2000。    我就是调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神拯救

网友A:
专门的教程,淘宝店主发到优酷上的视频,就有各种遥控器调整参数,f3f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叫啥名来着我忘了,要调到120%,
好像是最大行程了吧!

打错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教程,淘宝店主发到优酷上的视频,就有各种遥控器调整参数,f3f4

能给个关键字或地址吗?

网友:
下单就完事了,热狗

网友:
不用调的那么精准吧,天地飞行程没那么大巴

网友:
设置里好像有一个舵角设置可以调,先微调到1500再调,还有这特么不是天九么

网友:
网上没教程么,唉,

网友:
我调整过,在辅助通道微调中调整,,bf里接收机页面通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