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除限制高度问题

楼主(2019-03-27):
飞机飞到120米就飞不上去了,电子围栏没开,返航高度半径都是300米,不知道哪里锁住了,里面好像有个什么家的高度都是100,不知什么意思

网友A:
默认的返航高度是100米,低于100,先爬升,再返航。要修改,在全部参数里找到  ALT_HOLD_RTL,输入自己想要的返航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返航高度是100米,低于100,先爬升,再返航。要修改,在全部参数里找到  ALT_HOLD_RTL,输入自己想要 ...

120米没返航,是高度到了120米不爬升了,加油门还是那个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要不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米没返航,是高度到了120米不爬升了,加油门还是那个位置

我以为你是固定翼

网友(2019-05-07):
apm没有限高吧 是不是动力问题?

网友(2020-02-16):
不好意思啊,挣点牛币

网友:
重新设置参数吧。

网友:
新设置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