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 输出端子型号

楼主(2019-03-28):
请问有大佬知道鹰眼锐视音视频输出端子型号吗?
GH,MH,XHB还是......
间距又是多少呢2.00,2.54,还是......

网友A:
型号不知道,我的线都丢了,
想问一下,楼主知道线序是啥吗,
接线怎么接

网友B:
那是jst端子,用杜邦线也可以

网友:
HY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jst端子,用杜邦线也可以

谢谢回复
杜邦线不行哦,jst应该更不行了哦

楼主:
哦哦,谢谢,终于知道了,以后买几个端子来自己搞两个输入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知道,我的线都丢了,
想问一下,楼主知道线序是啥吗,
接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知道,我的线都丢了,
想问一下,楼主知道线序是啥吗,
接线怎么接

图片插不上
第一个:
usb
第二个:
白色

红色(音频输入)
黑色(视频输出)

黄色(视频输入)
第三个:

+
-
(不知道能看懂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