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动脑

楼主(2019-03-28):
用两个航模电调做个车模电调

网友:
注意散热,还有起步没有扭矩

网友:
这个不懂,做出来记得分享哈

网友A:
怎么做?合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合体啊?

在考虑当中

网友:
还不如买几个大功率的开关管,把原来的替换掉,另外车子用的都是带霍尔的,目的是消除启动低扭矩,因为车子电机是频繁启停的,不像飞机那个要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