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解释一下 穿越的30A电调 怎么不能代替好盈天行者30A呢

楼主(2019-03-28):
求 解释一下 穿越的30A电调 怎么不能代替好盈天行者30A呢

楼主:
穿越电调  能不能用与450 或者550的机架上 由于体积小正的很方便

网友:
因为不一样呗

网友:
理论上讲同样都是30a肯定能用了

网友:
都是电调哪那么多讲究,穿越机得是做小了,没说不能用于大鸡吧

网友:
电机种类不同,可能存在不兼容,先测试再使用。

网友:
协议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把大轴距的电调放穿越机上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卖家说的 低于 1000kv不能用  同样的30a  为什么不能用呢

网友(2019-06-16):
固件不一样的画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