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X6B电压检测

楼主(2019-03-28):
哪位大佬知道x6b电压检测怎么接线,有三根线,中间是电源正极,边上两根都要接负极吗

网友:
,错,一正一负一信号线

网友:
白或黄是信号线所以你这只有黄。黄是信号线。然后 红正。 黑负

网友A:
电压检测口只要连黑红两线电池,黄色的线没用挑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口只要连黑红两线电池,黄色的线没用挑掉就可以

嗯,已经装上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