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电池加上,四个电机一个却电压,CC3d2号通道线换其他通道4个电机都是对的,换成接收机也2通道电机却电压,这个应该是那的问题,求助大神解决啊

网友A:
短接那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那两个点

感谢大神,短接那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那两个点

就是供电后,有一个电机一直在响,检查后发现是2通道链接的电机,换一个通道就不响了,1,3,4通道都没问题,也不知道是那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短接那两个点?

不知道你是是不是这个。 反正我那个图传什么的缺电就短接vbat和ram

网友:
说明2通道无输出,看一下地面站2通道定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