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V尾快拆方案

楼主(2019-03-28):
后备箱不够大,没办法,只能研究大胖V尾快拆,倒让我研究出来了

网友:
荒芜是你吗?

网友A:
这会不会飞着掉翅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会不会飞着掉翅膀?

飞过四五个起落了,最大4级风,稳。

网友B:
一边弄两螺丝孔,螺丝孔部位用薄铝片加固,拧机箱螺丝,最好把线收到机壳里面,外面飞大什么的吹会不稳定

网友:
其实厂家可以卖快拆机壳,自己动手的和设计过的效率不一样,厂家设计能直接整个排插,把机拦腰裁开,用磁钢和卡槽连接,底部和顶部预留块塑料板8颗手拧螺丝把机体链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弄两螺丝孔,螺丝孔部位用薄铝片加固,拧机箱螺丝,最好把线收到机壳里面,外面飞大什么的吹会不稳定

没办法,这个方案是我最先想到的方案,但是因为尾翼两边不是平的,所以没法用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