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版6通道接收机 如何输出PPM信号

楼主(2019-03-29):
如题,新版6通道接收机 如何输出PPM信号。

网友:
哪个牌子的新版啊?

网友:
同求,好像是第一通道TX输出,不确定,可能还需要别的设置吧。
坐等大神解惑!!!!!!!!!

网友:
印象中记得应该是遥控与接收连接之后,在遥控上设置ppm,然后1通道就是ppm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