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9-03-29):
想玩个苏27板机,魔术板的那种,不知道配置什么电机,电调,速度不要太快,续航时间长就好,还有遥控用什么好点,最好说下什么牌子的电机,电调,!!!!谢谢各位大哥了,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挂个氢气球弄个太阳能供电排气阀无限续航

网友:
板机不存在续航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个氢气球弄个太阳能供电排气阀无限续航

666

网友:
板机选xxd就不错啊

网友B:
30A,XXD电调
2212,1400XXD电机
配九寸或者八寸桨(新手不怕炸机,怕放生,所以越便宜越好)
天七控(手感好,靠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XXD电调
2212,1400XXD电机
配九寸或者八寸桨(新手不怕炸机,怕放生,所以越便宜越好)

天7和乐迪9那个好点

网友:
2212,2450kv郎宇,6寸浆,电调好赢40a,控,乐迪.天地飞都可以自己喜欢,电池过1500到2200

网友:
最近也想入手苏27学习了

网友C:
朗宇电机1400kv、好盈电调30a、8寸桨,这个速度很慢了,飞慢点可以续航十分钟。遥控器主要看预算,小到几百大到几千上万。天地飞7、富斯i6算是比较好的初级入门控。如果整体预算少,电机电调用新西达遥控用mc6系列但性能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电机1400kv、好盈电调30a、8寸桨,这个速度很慢了,飞慢点可以续航十分钟。遥控器主要看预算,小到几百 ...

已经卖了,等快递呢,乐迪9s xxd的电机   电调不知道什么牌子没看明白,总共花了700多,估计组装还得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完全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