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广大模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3-29):
电调油门校准过了,一接电就这情况。我油门校准时,电调的接收线连接在接收器的第三通道上,4个电调油门校准过程依次循环,油门校准后电调的接收线连在主控上。

网友A:
你这电调的信号线没接反?最好来几张详细的照片,naza lite 很简单,看看你飞控的线怎么接的,还有调参软件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调的信号线没接反?最好来几张详细的照片,naza lite 很简单,看看你飞控的线怎么接的,还有调参软件 ...

主控上是黑线在上面,接收器是白线在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上是黑线在上面,接收器是白线在上,应该没问题

电调像是没信号输入,你把电调的信号线反过来插一下

网友B:
你接反了

楼主:
电调我恢复出厂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反了

什么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接反了?

加微信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微信教你

私信你了

网友:
还没玩过NAZA的,慢慢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lite 飞控的信号输出口和信号输入口都是在下面的,也就是白色线向下,天9接受机信号线在上面

我知道,线装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上是黑线在上面,接收器是白线在上,应该没问题

你连调参软件校准接收机

网友:
飞控连接电脑,检查下接收机信号模式是不是,pwm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遥控器的问题,遥控器是天9。遥控器不能校准油门,但是能飞。

网友:
慢慢学吧,要学的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