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大师傅请你们交交我怎么调天地飞7遥控

楼主(2019-03-29):
1新西达A2212/10T1400KV 无刷电机
2好盈天行者无刷30A电调
3权盛APM2.8飞控板
4天地飞7通道遥控器 2.4G
5接收机是天地飞7通道

我是刚刚学习玩F450四轴无人机我的飞机没有GPS,

我的F450四轴无人机上下左右控制没得,怎么调天地飞7遥控参数,可以一步步来交我没呢,ch7三挡开关是什么 ch5三挡开关是什么 ch6是什么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xNjU0MjE3Mg==.html?spm=a2hzp.8244740.0.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xNjU0MjE2M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2~A

网友:
主要是调飞控,你调遥控器干嘛?遥控唯一要调的就是就是选择固定翼还有把2通道调成反向,其他的都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你就懂了!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感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APM新版天七设置6个档位的方法

感谢哥

网友:
舔一舔 ,,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