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3代接收机SBUS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9-03-30):
听说SBUS的传输速度比ppm的快,毕竟他是总线协议,早就想试试了。今天无意中看到萝莉接收机支持SBUS的原理图(见下面附件),但不知固件要修改吗?还有要怎么设置?

有用过的大神们指点指点

楼主:
附介绍飞控接收机协议介绍:

PWM、PPM、SBUS、DSM2这四种协议到底是什么鬼?

https://blog.csdn.net/ingener/article/details/83302607

楼主:
PWM、PPM、SBUS、DSM2这四种协议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介绍飞控接收机协议介绍:

这片文章也没有写清楚这四种协议的区别和关系。比如DSM到底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协议,还是接收机和驱动设备之间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片文章也没有写清楚这四种协议的区别和关系。比如DSM到底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协议,还是接收机和驱 ...

这的协议都是指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通讯

网友:
没搜到具体的介绍文章

网友(2019-08-05):
我也想知道这个。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1-08-31):
想知道这个。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