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拍该选什么样的

楼主(2019-03-30):
请教各位大佬,自组的680已经调试好,基本4级风可以钉钉子,现在想购进航拍设备,不知道怎么选择,说白了就是我不知道要买啥东西,我用的APM2.8飞控,H4680机架,15寸桨,望各位大神给推荐一套航拍的设备,要求不高,3公里左右就行,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三轴云台,飞萤相机

网友B:
整上微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上微单

额,微单貌似有点贵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相机怎么和飞控连接,如果真的需要连接的话,还有图传这些的,能不能用平板当做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云台,飞萤相机

能具体一点吗?可以说这方面我是小白

网友:
小黑鹰手机接收机可以用平板

网友:
5.8G的小黑鹰手机接收机图传用奈斯5.8G2W图传就可以相机用狗4吧二手价格不贵图像质量可以

网友C:
云台的话我也想找一个好的用到现在为止用过不下20种三轴云台没一个靠谱的

网友D:
这可贵了,建议就此打住,花的钱能买一台二手精灵4了,但是效果远远不如精灵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的话我也想找一个好的用到现在为止用过不下20种三轴云台没一个靠谱的

大概明白了,话说我有数传,有没有必要再搞个OSD,手机接数传,图传接平板,再麻烦问一下这套距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贵了,建议就此打住,花的钱能买一台二手精灵4了,但是效果远远不如精灵4 ...

额,怎么说呢,自组就是玩,花虽不错,但是成品没有这种激情,有可能飞几天就放那里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