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突然失控问题

楼主(2019-03-31):
f450.正常起飞,飞了5分钟,在30米高,突然失控向右飞去什么鬼,没装gps.mc8b的遥控器,9450桨,新2212电机,用的20A电调,还有个问题,下降速度太快跟摔机一样,在哪里调慢下降速度,成品机都是慢悠悠下降的,感觉弄个回中油门的才好用

网友A:
照你这样说让别人猜?供电不足?电调?电机?GPS坏了?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样说让别人猜?供电不足?电调?电机?GPS坏了?失控?

没装gps,有电,APM 哪里设置有问题,电调的问题怎么试验?

网友:
小学生看图写话也不止这几个字。

楼主:
电机也不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有日志可以分析

网友:
APM哈哈习惯就对了

网友(2019-10-21):
我上次是误开成运动模式,也是斜着飞出去炸了,还好我机子结实。就gps杆子断了,螺旋桨磨掉了皮,其他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