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3-31):
f450机子抖的不行。飞在空中会抽搐,视频中我加了gps,不加gps会抽搐的更厉害,感度不管怎么调都是会抖,只是会分抖的轻和抖的重。机子有时候在空中会突然自己加大油门往上冲。飞控是naza m lite  ,请问有可能问题出在飞控上面吗。电调电机都是新的

网友:
不懂,帮顶,不过其他开源飞控抖的厉害都是因为PID数值不正确导致。

网友:
横滚,俯仰,还有垂直感度没调好

网友:
调感度吧

网友:
不懂(=_=)   看一看

网友:
多大机架 感度多少,高级和指南针校准做了吗

网友A:
四个电调调参校准油门了没,参数是否一样,电调反应速度需要都调到最大

网友A:
你用的异形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异形机架?

不是正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调参校准油门了没,参数是否一样,电调反应速度需要都调到最大

油门校准过了,参数一样

网友:
静态调整,飞控减震,调重心,飞控放平高级效准,观察传感页面数据浮动不能太大,感度450机架110,120你左右,感度太自稳大会抖动,飞前等自检正常灯正常,新地方第一次要做指南针效准,都是细节自己排查吧,还有室内飞无gps信号,GPS模式下也是姿态模式